intouch警报查询问题

楼主(2006-02-13):
各位大虾,我们公司现在用intouch8.0的alarm db logger manerger通过sql查询方式来查询历史警报,经常会超时而且会死机,是否有其他的查询方式?可否将intouch的警报记录存为1天1个文件,然后用记事本打开?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装的MSDE不适用,可改为Sql2000
intouch 8.0装SP2版可实现文本文件打开记录文件.

楼主:
deng_lp,请问如何具体实现?我装的是intouch 8.0 sp2啊,在哪儿可以把他存成一天一个文件啊?谢谢,

网友A:
在alarmprint中有一个文件选项。
但最好不要用这个版本的alarmprint在线打印功能。
因为打印会遇到很多种情况,如缺纸,等。
造成打印程序死,或死机情况,然后停止记录。

楼主:
谢谢!如何在intouch里用记事本打开特定某日的历史记录呢?需要写什么东东吗,如何写?非常感谢!

网友A:
调用exe文件,只要能正确的计算出历史记录名称。就用
notepad filename.alg.

网友B:
你的计算机查询不是。。,而是超时!前面有朋友提过,你要用SQL2000,这个直接微软SQL就可以,你也可以用××的,没有问题,对于历史的存放!
使用“alarm db logger manerger”进行数据库存放!
读取当然是在控件中选取了

楼主:
deng_lp,历史记录名称是个变量,调用时是写在引号里面的,所以无法赋值啊,

楼主:
蓝牙,是用"alarm  db logger manerger"存储的,但是用控件查询时速度很不理想,但事件多时,电脑都会死机的,所以想改善一下

网友A:
能用的,用快速脚本写一个计算文件名称的公式。
再放在文本串中调用

楼主:
deng_lp:是否用下面这个调用,data是经过计算后的文件名
StartApp "c:\windows\notepad.exe d:\data.txt";
这样打开的是data.txt文件,不是赋了值的文件。

楼主:
谢谢deng_lp,我搞定了,偶然发现以前的文档,以前做过类似的,哈哈,

网友C(2006-03-15):
我直接用Alarm Printer做查询输出时,发现电脑重起后,已经打印过的报警记录还要重新打印,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D(2007-05-24):
   各位大虾,我现在有一项目,用到西门子PLC,要求使用PROFIBUS-DP 协议与上位组态软件INTOUCH 相连接,现有MOXA卡一块,RS485电缆一条,PC232口已被占用,该怎样实现呢。我对西门子PLC不是很熟,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