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问题求教

楼主(2006-02-13):
请问各位仁兄,老师:
    用一台富士变频器怎样控制两台水泵,要求一控二压力控制,首先第一台泵变频启动,在水压不够时,一号转为工频,二号变频运行.....交替运行,退泵时先退工频泵,全用变频器自动控制,不用PLC,先谢谢了

网友A:
好象市场上有,供水控制器,可以实现1拖多控制,
如果光靠变频器本身,可利用变频器的上下限输出,
不过变频器最好单独控制一台泵,工频启动停止第二台泵,
循环方式没做过,不用plc, 但我感觉靠一些时间继电器,加一些中间继电器,估计能实现,可能线路稍微麻烦点.

网友B:
用PID控制器就可以了,便宜又好做,故障还少.只是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