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屏蔽电缆选择问题

楼主(2006-02-13):
 单位使用220KW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380V、约420A),预计使用频率在47Hz左右
变频器距电机在30米!因一般要求变频使用频闭线,请问他们之间用什么型号多少方的线,进线是否也用频闭线!如果使用普通电缆有什么影响,选哪种比较好!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输出都用普通电缆就可以,前提是电缆的周围没有控制电缆,使用屏闭线你可能还得考虑是否加直流电抗器哟?如果是变频器的控制线我建议最好用屏闭线.

网友B:
是变频器的控制线用屏闭,主线路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