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MM430变频器的降容问题

楼主(2006-02-13):
现有十台西门子变频器要用于高海拨地区驱动风机,海拨3700米。西门子公司销售说是除了按变频器电流降容外还要按电压,因此这样二者相乘一计算,变频器得降到60%左右功率。感觉有点不对哦。想问一下高手们,这里的降容到底应该怎么降?为什么要降容,原理是什么?是不是仅因为空气密度小了引起散热不良?另外,变频器柜应该怎么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A:
西门子公司的方案是没有问题的,有时降容还不一定好用,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变频器柜用密封的加工业空调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2006-03-30):
没有别的答案么?

网友B(2008-05-03):
高海拔空气稀薄,风机不变的情况下,空气比热和质量流量降低,因此散热能力降低。

所以需要降容来减少变频器发热量。

关于海拔高度对散热的影响有经验公式可以查考。

网友C:
说白了就是个散热的问题

网友D:
对,变频器热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