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问题

楼主(2006-02-13):
我公司用的一台横河流量计 最近一段时间不管是大流量还是小流量均满量程显示,请大虾告知是什么问题,具体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建议不使用日本产品。

网友A:
直接找给你供货的人啊!
但还是建议不使用日本产品。

网友B:
你能将工况和现象讲的更具体点吗?

网友C:
是分体还是一体的呀?要是分体的:看看中间通讯传输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打开排液塞

网友E(2006-03-23):
何种流量计

网友F:
不知你说的是什么原理的流量计,我们用过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也有过类似问题,一般是通讯或传感器问题!

网友G:
龚工你好!你的这种流量计大概什么价位啊?谢谢
021-66527746/56775537-802
邵先智
上海杰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H:
有什么错误出现?

网友I:
进口流量计还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J:
应该是坏掉了,横河流量计的双励磁精度很高。很不错

网友K:
先测一下输出电流和线圈电阻吧,电流模拟能不能做

很多问题都是人为造成的

网友L(2006-07-09):
我们单位现在也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没有流量的时候测量的信号问2.5MA,请大家分析下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用的也上海横河的电磁流量计

网友K:
 to 风景独好:

估计是放大板坏了。
检查一下板子吧,多半要出血了。

网友M(2006-08-08):
我司专业代理和生产超声波流量计,从87年代理美国宝丽声产品一直到现在,近20年专注于超声波流量计,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产品技术和经验,您有这方面的应用可以联系我司上海办电话:021-64847470,在自动化仪表城www.gentos.com.cn

网友N:
怎么都是广告呀

网友O:
化工仪表维护QQ群欢迎你的加入!
群号:24462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