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西门子440

楼主(2006-02-13):
西门子440变频器,面板只显示一条横线
连灯都没有!也没有上电吸合的声音!
是主板问题吗?还是电源?

网友A:
你是说上电接触器没有吸合的声音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要检查开关电源了,如果开关电源没问题那可能就是主板的问题了,最好是有好的主板换一下试试,但在换主板的时候一定要等大电容的电放完后才可以,有西门子变频器的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