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RSVIEW SE的讨论

楼主(2006-02-13):
最近用到RSVIEW SE软件,觉的有一些不好上手的地方。不知道是软件缺陷,还是自己应用有问题。所以请大家有时间的话,顶一下,交流一下。
我用的冗余的服务器,一用一备的。

楼主:
有以下几个问题,不知道各位同行遇到过没有,请解惑,谢谢
1、FACTORYTALK的指向问题
当使用两个服务器时,客户端的FACTORY指向必须设定好后不改变,如果进行改动的话(两个服务器任意切换),那么当主服务器出现故障后,备用服务器不能接替。
2、数据传输
在HMI画面中做一按钮对应下位一开关量,有时,点击一下按钮,并不能使相应的开关量动作?连着点击两下才会看到开关量有动作。
3、有时候客户端长时间不工作,在进行操作时,会非常的慢,需要重新启动服务器来解决。
4、服务器的系统用WIN2000的话,服务器画面操作会非常慢。所以现在服务器只是在生产中开机,只是做为数据传输用,它自身不能进行监控。

楼主:
真寂寞啊!
估计这帖子快沉了!

网友A:
我在做RSVIEW STUDIO 有时间交流一下

网友B:
学习ing,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C:
1.Factrytalk目录只能有一台机子,不能随意改变.
2.可能是按钮的参数设的不合适,也有可能数据刷新的不快
3.不清楚
4.内存不够大

网友D(2006-03-15):
我的没那么复杂,就是PLC和PLUS700通信,也用rsview studio来做。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讯速度很慢阿,PLC回传的数据显示在PLUS700上要延迟2秒左右,用的是以太网,我觉得不正常,因为以前用的PV600是devicenet网络速度就很快,通讯速度是250k。
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有什么选项可以改变吗?迫切希望各位解答。

网友E:
没使过,用过intouch和组态王.但也想试试RSVIEW SE.

楼主:
TO九天排云
我用的前兆交换机还可以,另外画面属性里有刷新时间可以设置一下.

网友F:
我们公司用的RSVIEW SE的软件,碰倒过类似情况,只有重启服务器才行,最近画面的温度曲线,负压曲线不显示了,真苦恼,我重建了数据库,很不行,有方法吗?

网友G(2006-04-26):
我没碰到过上面的情况,但我做的系统一直又按钮按下去弹不起来的毛病,无奈啊,我只能在Logic里面做了复位
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H(2007-07-20):
RSVIEW SE 的软件有很多缺陷。
我马上做工程了,现在做试验,2台服务器,一用一备,内存4G,CPU3.0G,有时还出现内存不足,客户端和服务器连的非常的慢;另外,客户端都从服务器调画面,能否把画面拷到客户端,我在用PKS时,就是拷到客户端的。
欢迎高手拍砖

网友I:
这里还有满多的用SE的阿,我还以为只有我上当了呢,正在上当中,有问题了希望各位老大多帮帮阿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是,你还没有弄懂review se的分布式监控画面的应用,
你肯定是没有做好冗余服务器的设置。造成你后面的一系列问题,只要你能很好的解决这问题就可以了。你有几台机子死机。看看是不是你这几台机子在一个交换机上。造成数据量太大了

网友H:
大侠到43514456群上去交流

网友H:
麻烦你讲一下:review se的分布式监控画面的应用。

网友J:
TO:
九天排云:
我也用ETHERNET网络的,非常快,你说的显示速度慢会不会是你页面刷新时间设的太大的原因!?改小一点试试!

网友K:
内存要求太大

网友L(2008-03-27):
可以放到光纤网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