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调节阀的阀前、阀后和关闭压力指什么

楼主(2006-02-13):
调节阀选型时要提供阀前、阀后压力和关闭压差,请问各指什么?
阀后压力是指正常工作中阀后的压力还是指关闭后阀后的压力?
关闭压差是指关闭后阀后压力为0时的最大压差吗?

网友A:
我认为阀前压力是指阀前设备输出压力减去阀前设备到阀管道压损;阀后压力是指阀后设备输入压力加阀到设备管道压损;关闭压差指正常状况下阀前阀后压力差,有些工况下会提出最大压差,一般最大压差按阀前压力考虑。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请同行指正。

网友B:
自力式燃气调压器(减压阀)有关闭压力这一指标,当调压器出口所有管路上的阀门全部关闭,流量等于零时,调压器也会自动关闭,由于调压器的关闭靠压力反馈,故调压器的关闭略有滞后,关闭后下游管道的压力比正常流动时略高,但不能超过规定的指标,比如:设定压力的120%,此时下游管道的压力称“关闭压力”。

楼主:
对一般调节阀选型时,主要考虑的是不是阀前压力和阀后压力?而关闭压力按最大压差(阀前压力)考虑?

网友C:
阀前压力是指阀门的进口压力,阀后压力是指阀门出口压力,就是爱国者zhiy 说的定义。和工艺设定有关。通常会有最大关闭压差,(远大于实际压差,有时会等同于最大的阀前压力),指阀门在极限下紧密关闭需要克服的力,用来计算执行机构,没有提供时刻参考阀前压力。选型时,实际压差的影响很大,

网友D:
爱国者zhiyi:关闭压差不是指正常状况下阀前阀后压力差,就是最大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