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MAC控制卡的二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6-02-13):
    本人有一块DELTA TAU公司的PMAC2-PC/104控制卡,因为本人对PMAC卡接触时间不长,使用中出现了二个问题,请对PMAC卡有经验的老师们给学生我一个指点,谢谢!
    第一个问题,接入了松下的MBDDT2210伺服驱动器(A4系列),并安装了匹配的电动机(型号:MSMD042P1U),伺服驱动器设置为位置工作模式(Pr.02=0),指令脉冲输入为信号/方向模式(Pr.42=0),当我上电后,就出现个怪现象,电动机一直在旋转,速度并不快,而且我没有给PMAC任何指令电动机也旋转,我给PMAC卡发送$$$指令后也无济于事,4个轴的输出信号都一个现象,是不是我哪个参数设置不当?还是主板上的跳线设置不对?
    第二个问题,我用MotionExe软件搜索PMAC卡时,提示通信成功,但该软件的主窗口的器件列表却没有PMAC卡的型号,用PMACTest软件根本搜索不到PMAC卡,用98版的PEWIN32软件可以同PMAC卡通信,但用2002版的PEWIN32PRO软件却搜索不到PMAC卡,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致电010-84287799 钧信自动控制的彭朝晖女士咨询,她可是国内PMAC卡最资深的技术喽

网友B:
卡读不出来,是不是你没有装驱动?
电机转,是因为电机是位置控制模式,而卡默认为模拟控制模式,你需要修改以下参数。
I100=1
I102=$C00C
I125=$52C000
I910=8
I916=3
这是一根轴,第二根
I200=1
I202=$C00C
I225=$52C000
I920=8
I926=3
以此类推,希望能对您有帮助。
13818609689-6806

网友A:
楼主张啊!你是在哪里买的PMAC卡啦?国内就这2家,在哪里买就向谁咨询喽,技术问题都无法回答卖什么PMAC?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协助!这两个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但目前我问题仍然多多,待我仔细学习资料后,将突出问题集中后,再向各位老师请教!再次向各位老师表示感谢!

网友C:
是呀,支持bluepoint,尽管还不知道先生是谁,国内就是两家公司有资格卖PMAC卡,国内技术老大就是bluepoint:先生讲的“010-84287799 钧信自动控制的彭朝晖女士”,据我所知,彭工很忙,您只要打电话给010-84287799 找销售,一般来讲,向这样的小问题,他们一样会帮您解决,大问题找彭工拉,彭工如果还不能解决,那只有找老美拉。相信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的。哈哈

网友D(2006-06-28):
i910的意义,为什么i910为8时就进行虚拟运动,i910为7的定义时什么

网友E:
楼主张啊,呵呵,我和你用的是一样的卡啊,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一通电电机就会缓慢的向一个方向旋转,你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是一个新手啊,呵呵,
希望能得到你的回复哦,谢谢先了

网友D:
应该是电机的接线的问题,ca,cb,*ca,*cb都要正确,不然电机就会转,即使你没有发运动命令
无论是差动还是集电极,两种都可以

网友F(2008-07-16):
学习了.从中学到不少知识.谢谢了.

网友G:
明显的电机在漂

软件的问题当然只能问销售商家

PMAC在中国赚走了N多的钱啊

网友H(2011-05-12):
谁有关于可用于五轴联动机床上的pmac卡的试用学习资料,麻烦给我发一份,不胜感激!邮箱zyxwr198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