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32通讯长度。

楼主(2006-02-13):
1,求助各位工控达人,如果RS232超过15M,能否正常通讯。如果不能如何解决。(30M)
2,用FX1N-2AD采集模拟量,最长距离多少。如果想达到30M,请问用什么办法能够做到!

网友A:
RS232是可以超过15M的,相应的波特率要降低(接受与发送方都降低了,双方都能满足吗?),还要求通讯环境影响要低。
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转换为RS485就可以了,那么距离就可以延长很多了。。
模拟量采集用电流(比如4-20mA)环,电缆合适的话,100M也可能没问题。欢迎到我的个人网站看看,多多指导: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