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PI环节与梯形速度轨迹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6-02-13):
请教各位老师:
速度PI反馈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对于一个电机他在带特定的负载下应该是只有一条按最大加速度来升降速的梯形速度曲线.这样的话, 对于一个目标转速. 按照梯形速度曲线进行速度调节就可以了.
最近在查资料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速度PI"这么一个名词. 不知道这个环节在速度调节中是怎么进行的 . 它和梯形速度曲线是怎么样的关系.
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谢谢

楼主:
我的一个理解是,位置环根据梯形速度曲线来计算速度给定值. 速度环根据当前速度和给定速度进行调节.  使速度达到给定.   也就是说. 梯形速度轨迹是给位置环做参考的.  速度环节是实现梯形速度曲线的具体实现过程..  我原来是用开环方式控制速度的.  现在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高手们都下班了吗?

网友A:
理解基本正确。“我原来是用开环方式控制速度的”这句话我不懂。

楼主:
不好意思, 没说明白,我是说传统的步进系统的速度控制, 通过调整脉冲频率来调整转速. 伺服控制系统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输出的电周期的频率来计算出转速的. 我想知道这种方式与闭环检测的方式比较起来.开环计算的误差主要是哪些因素产生的?   我对速度环理解的还是不很深入. 请刘老师多多赐教?

楼主:
请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A:
"根据输出的电周期的频率来计算出转速的"
这么干,感觉有点糙,比如低速、比如瞬时速度。另外,能保证电的周期与机械完全一致吗?

楼主:
对于步进电机, 在不失步的情况下, 一个电周期对应一步. 电周期的频率高了. 电机转速就快了.

网友A:
"对于步进电机, 在不失步的情况下"
是啊,对于步进电机,细分不高,而且不失步的话,简直是完美的执行机构。在这么理想的情况下,不需要反馈控制,也谈不到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