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直流调速器而言,交流电源输入是380的话,直流电机是11kw,如何计算其电流呢?

楼主(2006-02-13):
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交流输入380V要整流成直流为直流,而直流调速器有不同的电压输出的。直流调速器根据速度、电流指令,通过控制不同的整流控制角,整流出不同的电压。
直流电机也遵守P=γ*U*I的规律。
你的电机是440V的话,11KW的电流就是25A,实际标称电流可能稍微大些。
欢迎到我个人网站:plc.123ye.com上看看。多多指导。

网友B:
公式大概是Idc=Pe/(1.35Uac*COSa)(a--可逆为30度,不可逆15度),其中Pe为电机功率,Uac为交流输入,Idc为直流电机电流

网友C(2008-04-21):
交流侧的电流是直流侧的0.8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