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90BF006型步进电机红、黄、兰、棕、银引出线的含意

楼主(2006-02-13):
我司有一步进电机,型号为90BF006,其引出线颜色有红、黄、兰、棕、银五种。
有谁知道是什幺含意,谢谢!

网友A:
至少说一下是什么品牌吧?

网友B:
是三相五线制的!
 其中红、黄、兰是相线,一般是要带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所以,采用五线制

楼主:
此电机是一款很久的型号,是什么品牌已无从得知,不过铭牌上写着是常州电机厂生的.其中A B C D五相引出线有没有通用标只.

网友A:
没有资料,那就只能猜了。用万用表量各线间的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