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高压变频器哪个品牌性价比好

楼主(2006-02-13):
我公司是一家能源管理服务型的科技公司,在最近接到一个企业的合同,但在采用高压变频器时遇到一些困难,请各路高手,多多赐教,不盛感谢!
大概情况我说一下,这家企业现用的电机是绕线式电机,10kV的,功率最大的是4500kW
2800kW,小的是400kW.按说这种情况采用串级调速最好,但没有一家能保证做了没有技术、质量问题,国内外都没有这样大功率的案例。

网友A:
谈一点看法:
  目前,在高压电机调速领域,采用高压变频调速一直以来,为大家推崇和引用,但是诚如楼主所说:但没有一家能保证做了没有技术、质量问题!
  可以说,高压变频器就目前来说,其稳定性、可持续工作性能等方面,不如低压变频器,还属于在完善中推广、在应用中完善的阶段,所以很多已经使用了高压变频器的用户:如电厂、钢铁厂等等。所使用的高压变频器(涉及不同品牌),大多数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故障难题!而且,有的故障相对维护人员来说,难度太大!多数都是无法去排除!
  原来使用的、被认为已经淘汰了的、既简便有经济的液体电阻调速装置,又被大家重新捡回来使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原理简单、实用、便于维护、价格便宜!
  从我近一年的观察来看,用液体电阻调速来取代高压变频器调速的趋势好象在越演越烈呀。
   仅为个人的观点,关于高压变频调速的问题,请大家都来踊跃的畅谈、欢迎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