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MA跳过电压

楼主(2006-02-13):
东元7200MA变频器上电跳过电压,请教电压检测电路是哪儿

楼主:
功率是2KW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君才。机器修好了。
此机的电压检测不是直接检测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A:
是的此机的检测是从直流变压器的次级经一二极管引出的负压在经电阻分压进入上板检测电路。兄弟你这台机是上板的什么元件引起的?

楼主(2006-03-27):
君才,刚看到你的回帖。此机处理办法,清洗电压检测通道从二极管到主控板运放IC,再用烙铁烫一遍贴片,正常了。

网友B(2007-12-27):
呵呵,江湖郎中用江湖郎中的方法修好了这台机器,佩服

楼主:
哈哈,多谢裘工夸奖。此机原因是线路板受潮使分压后的负压因漏电电压升高,检测电路通知CPU报过压故障。所以用修手机的“三板斧”就搞定了。我知道同样检测线路的,还有安川的G5。

网友C:
哈哈,江湖郎中果然厉害

网友D(2008-02-22):
我也有一台5.5KW的东元7200MA的,通电显示直流电压过低,可是我测量直流电压有527V,也没有波动;换了主板试机,还是一样!请问一下江湖郎中和君才两位老前辈,这个故障在哪里呀?

网友E:
有过压就加装过电压保护器,上海凡曼库斯电力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AET型SPD系列吸能型过压保护器已在很多大型工程上配套使用,使用高能压敏电阻作核心元件,经电脑配片电脑测量,保证产品质量,做到万无一失,对GTO,IGBT,晶闸管等的保护效果优良。

网友F(2008-10-26):
大家好啊? 我也有2台东元的机器? 都有上述情况?? 问一下那个IC 是什么型号啊?? 还有温度检测的是那一个啊 等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