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运动控制(多轴运动控卡、控制器)感兴趣的请进

楼主(2006-02-13):
我是做数控的,多轴运动控制卡、控制器,数控应用系统。欢迎大家进来相互交流,有诚意者可免费奉送资料参考,并解答各种技术问题。方便的话留个QQ,我的QQ是429611665,并请大家加入“控技术交流QQ群”19031247

网友A:
请问tonysales,怎样用运动控制卡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

楼主:
  比如: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及步进角)。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不知是否明白???

网友B:
17838586,这段时间我也在做一个数控项目,固高卡+安川伺服+三菱J3伺服,有机会向各位请教

网友C:
我也是做数控的有空大家多多交流。235391318

网友D:
本人在用美国Delta Tau公司的运动控制卡PMAC-lite1.5作为数控系统的控制核心,在测量完成后经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然后生成一个运动程序加工代码文件。然后通过DeviceDownload()函数把运动程序文件加载到PMAC卡上,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文件太大的时候,例如它超过80k,就没办法成功加载进去。请教高手PMAC加载运动程序代码文件是否都是有限制文件大小的?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回信到我邮箱liangtian_li@163.com谢谢!

网友E:
你好,我做三坐标测量机的,很愿意和你讨论

网友F:
我也是做数控的,希望和你们交流! QQ:451714736

网友G:
我想用Labview来控制线性执行器(linear actuator)作比较简单的线性来回运动, 手头有NI的USB6008数据采集卡, 应该可用来给专门的驱动卡(driver)提供从PC上来的控制信号. 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VI程序该怎么做, 请赐教,谢谢.

网友C(2006-03-15):
我也是做数控的,希望有机会联系。QQ:562171574

网友H(2007-12-27):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数控的项目,希望和你们多多交流!  QQ;185563127,  谢谢!

网友I:
我正在做一个四轴运动控制的项目现在不知道用运动控制器还是用运动控制卡,在工件上进行螺母插接,X,Y轴控制工件运动到各个插接点,Z,U轴从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插螺母,不知大家能不能建议一个好的方案

网友J:
很多运动控制卡是不依托PC工作的,与运动控制器没有本质区别。选什么,看其它要求,是否需要PC。

网友K:
www.telbridge.com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运动控制卡

2,3,4,6,8,到64轴

CONTEC的解决方案,可提供售前及产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