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床数据如何备份

楼主(2006-02-13):
  我公司有一台FANUC数控车床,型号:BO18-KⅡ,采用21i-TA系统,启动电源后出现如下界面:SYSTEM  MONITOR  SERVICE  MENU
1. SYSTEM DATA LOADING
2. SYSTEM DATA CHECK
3. SYSTEM DATA DELETE
4. SYSTEM DATA SAVE
5. SRAM DATA BACKUP
6. MEMORY CARD FILE DELETE
7.MEMORY CARD FORMAT
10. END
MESSGE
ROM PARITYY ERROR: NC BASIC

楼主:
已确认操作软键正常,怀疑ROM模块损坏或软件丢失,但不知数据如何备份,请高手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修数控车床的高手请帮帮手啊!

网友A:
提示 ROM 奇偶错。
邮件收到。‘想从另一台相同的设备上将数据拷贝至出故障的设备上’——如果是比较早的系统,请寻找 27** 芯片,应该是程序存储器。复制其内容一试。许多新系统采用了可编程逻辑器件,复制比较困难。

楼主:
谢谢周公指点,还想请教一下,是在菜单的第4项SYSTEM DATA SAVE(数据备份)上然后在第一项SYSTEM DATA LOADING(数据下载)上下载至故障机台上吗?还有第7项MAORY CARD FORMAT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A:
应该不是。菜单提供的是‘用户’(机床使用者)的功能选项,你说的工作不属于这个范围。该项是系统维护人员的操作,首先需要了解机床电气控制部分结构和计算机相关知识。
MEMORY CARD FORMAT ——‘存储’‘卡’‘格式化’

网友B:
ROM硬件问题

网友C(2008-10-15):
提示"memory card mount error",三台机床都提示一样,该如何处理?

网友D:
"memory card mount error",存储卡未安装??

网友E:
需要准备一个CF卡+一个PC卡适配器,将CF卡插入适配器,在把它们一起插入笔记本电脑的PC卡接口,进行CF卡的格式化。(当然也可以在数控系统上直接格式化------“还有第7项MAORY CARD FORMAT是作什么用的?”------就是为你插入的新CF卡格式化操作用的)OK! 现在取下,插入FANUC CNC的PC卡插槽;把20号参数设为4-----系统复位;关机后手指按住显示器下方软键中最右边两个不放手,开机,直到出现楼主发帖中你那个画面松开那两个手指----在按数字键5一下,即为备份原始数据操作。完成后拔下卡,开机重启,所有数据已经备份于CF卡里,包括所有系统参数、PMC LADDER、PMC参数、用户宏程序、已经存入的所有加工程序、螺距补偿等。ROM PARITYY ERROR: NC BASIC -----可能是20号参数不是4 。

网友E:
1. SYSTEM DATA LOADING ----系统数据加载
2. SYSTEM DATA CHECK -----系统数据校验
3. SYSTEM DATA DELETE-----系统数据删除
4. SYSTEM DATA SAVE -----系统数据保存
5. SRAM DATA BACKUP -----系统数据备份
6. MEMORY CARD FILEdelete-----CF卡文件删除
7.MEMORY CARD FORMAT -----CF卡格式化
10. END-----退出

网友F:
呵呵,楼上的师傅说的很明白了,没操作过可找发那科的操作说明看下,那里面有的。

网友G:
piston对发那科的很熟悉啊。

网友H(2009-05-09):
我也有那个 memory card mou nt error

网友H:
我用新卡格式化后,连接卡时显示:    错误 1010  哪位大侠帮忙答一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