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零序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6-02-13):
请问个位师父零序电流互感器,套在接地线里面和外面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零序电流互感器又叫零序互感器/零相序电流互感器,用来检测电路中是否漏电常用它.其原理是:三相(四线)或单相线经互感器穿心过,三相或单相的矢量叠加和为零,一旦漏电,入.出电流出现不平衡,互感器产生感生电流.
用于漏电保护时,接地线一般在配电室外,一般和零线不相接(具体使用情况复杂,也有接在一起的,看使用目的),在这里一般不说是接地线而是说零线.零线穿心才有意义.
三想四线或单相保护时,分别为四线穿心和两线穿心,零线不接在互感器之外.

楼主:
我的系统为高压6kv 中性点不接地。

网友B:
零序互感器就是一般在高压.好象没有什么多大区别。个人观点,

网友C(2006-06-25):
同意勃龙工控,零线穿心才有意义.三相或单相的矢量叠加和为零,一旦漏电,入.出电流出现不平衡,互感器产生感生电流.如不穿互感器,一旦出现零序电流,零序互感器的二次感应不了电流,保护将不会动作,失去零序保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