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功P 无功Q 的区别

楼主(2006-02-13):
请问 有功P 无功Q 的区别?具体些好吗谢谢。

网友A:
有功功率P=UI*cos fai
无功功率Q=UI*sin fai
视在功率S=UI

网友B:
所谓的无功就是这部分能量转化为不需要的磁场或电场

网友C:
有功功率P=UI*cosΦ
无功功率Q=UI*sinΦ
视在功率S=UI
右击输入法小框的键盘,选择希蜡字母就可.

网友D:
讲有功和无功的内容书上好几章呢,自己去看吧,这里也讲不全

网友E(2006-04-12):
有功功率:电阻产生的
无功功率:电感。电容等无功负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