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有关home+index回零

楼主(2006-02-13):
本人用固高运动控制卡控制安川伺服,用home+index回零,始终捕捉不到index信号,程序中进入死循环,是不是接线错误或者参数要设置.对于这个INDEX信号的理解也不是很清楚,我用示波器观察,将示波器连到驱动器PCO,/PCO;但好像没观测到这个信号,望各位帮忙,谢谢

楼主:
再补充一下,原本就位置控制的话,伺服控制输出端子处的AO+,AO-,BO+,BO-,CO+,CO-不必接到固高卡上的相应端口,现在要捕捉INDEX信号,我就将CO+,CO-接到了固高卡的PCO,/PCO,谢谢各位

网友A:
还需要把AB相接进来才行。

网友B(2006-04-27):
为什么 呀,索引信号是独立的呀

网友C:
你把CO+,CO-对调接一下试试看,INDEX捕获是在信号跳变沿发生的,好象是上升沿;
要想卡能捕获到,至少你要用示波器能看到才行;用手旋转电机轴时,这个信号宽度约为几十微秒,调好时基才能看到,建议把示波器设置为上升或者下降沿,单次触发.

网友D:
呵呵,我本来还准备用固高的配安川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