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3-A三菱伺服,要将参数恢复成出厂设置怎么弄,谢谢

楼主(2006-02-13):
手册是英文的,看起来麻烦,谢谢

网友A:
对不起.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B:
可以直接咨询他们的技术服务中心,他们会告诉你的

网友C:
你试一下用三菱的伺服设置软件

网友D(2007-08-15):
你可以和我联系,qq535077459
这是内部资料

网友E:
又一个玩内部资料的!

网友F:
问客服吧

网友G:
用设置软件可以恢复出厂值

网友F:
楼上的
具体以下好么

网友H:
找到配套资料一个一个填上去,再关电,然后上电就行.耐心点.我是刚看到类似说明书上写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能改的参数有限,不多.呵呵,不好意思.不知道行不?正在学习中

网友I:
没有这个参数,得用三菱的伺服设置软件

网友J:
有隐藏参数,可以彻底恢复为出厂值,包括上电时间累计,次数累计。如果只是常用参数要恢复,可以用SETUP221软件,将参数读出后有一个设置为默认参数的选项。否则的话就拿着说明书一个一个改,反正也没有几个常用的

网友K(2007-10-16):
有这个参数 但是不是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