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直流调速器外围这样设计合理么?

楼主(2006-02-14):
400A直流调速器,省略了接触器,电源接线如下:三相电源-400A空气开关-快速熔断器-电抗器-直流调速器。 直接用使能信号的闭合来允许调速器的运行。
这样做可以么? 盼各位老大及早回复哦

楼主:
没人能回答么? 我很想知道答案哦

网友A:
可能不太安全,最好在事故状态,能快速切断电源

网友B:
原则上可以这样用,安全起见可以在交流回路中加上阻容吸收防止交流过压。调试的时候用示波器看一下,加入使能信号不加速度给定信号时脉冲移相角应大于110度。

楼主:
谢谢各位能回答我的问题 现我把我设计的图纸贴上 望大家多多指正

网友C:
可以的
为省钱吧
台湾泓阳的压延机用英国590调速器也省掉进线侧接触器的.
有上电前封锁脉冲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石英钟在 2006-2-23 20:41:00 发表的内容:
不建议这样做,在可控硅烧坏时非常危险的。
--------------------------------------------------------------------------------------------
没关系的啊,还有快熔啊!

网友E:
个人认为400A得空开直接合闸太危险啦!!!有可能的话用软启动吧!!!不行的话,还是接一台接触器吧,把它的辅助点连接到变流器的故障输出上,这样有故障时可以断开主回路,避免故障影响到上一级电路!!!另外,还需在孔空开后加上吸收回路!!也就是通常的压敏电阻!!!避免电网波动!!!

网友F(2006-04-28):
下面引用由刘建宇在 2006-2-24 21:31:00 发表的内容:
个人认为400A得空开直接合闸太危险啦!!!有可能的话用软启动吧!!!不行的话,还是接一台接触器吧,把它…
--------------------------------------------------------------------------------------------

网友G:
加接触器好点,有什么紧急事件可以快速关断他。

网友H:
省钱情况下一般安全会打点折扣的.好好掂量下吧.
http://shop33634931.taobao.com/

网友I:
加接触器吧!安全第一啊!

网友J:
当容量很大,超过接触器的选择范围(一般800A以下),就不得不直接用断路器来带了。

网友K:
有时觉得加个接触器,频繁吸合释放,容易出故障。

网友L:
进线侧加个进口真空更好.

网友M:
交流侧有的系统是这样做的!
不过直流侧加直流接触器,但这可能不符楼主的意愿!
本来还要快开的!

网友N:
我觉得还是加接触器比较安全,光靠使能控制不太安全。
我们做的直流调速柜也加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