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转换芯片选择

楼主(2006-02-14):
要求:
输出电压0V-50V
电流0A-30A(一般是5A以下,很少用到大电流)
能输出各种常用波形

哪位大叔大姨给个型号参考参考,不胜感激!

网友A:
AD转换 ? => DA转换 ?
要求:
输出各种常用波形
输出电压0V-50V 电流0A-30A
这不是DA转换所能胜任的,需要设计和制做专用的电压电流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