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选型问题:测量温度差控制水泵电机的转速

楼主(2006-02-14):
我想通过测量水泵进水口和出水口的温度差,来控制水泵电机的转速,应该怎样选择仪表和传感器?由于我接触仪表少,特请各位专家指教。

网友A:
买一块厦门宇光产的AI-708表和两支PT100热电阻按说名书接线就可以了.

楼主:
dbw2400/m可以吗?

网友B:
用两支热电偶反并联,短接去消补偿温度电阻。连接仪表输入口即可。例如:选一台宇电AI-708A仪表(7.0版)附图:
请将您的通讯地址发给我便于邮寄资料给您。 如有不请楚请与我联系Email:shaoping1952@126.com 或拨打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技术支持部邵工13063058280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支工:请看!中央空调应用温差控制线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