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LG变频器故障维修

楼主(2006-02-14):
LG变频器SV110IS5-4NU,面板显示,外部控制等都正常,就是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我是IG5的,V/F方式用平方就没有输出!你参数恢复出厂值试试!

网友B(2006-04-03):
你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再把你的控制线拆除,然后再设成面板控制,这样看看有没有输出,没有的话,就可能是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C:
你可以联系我们公司,0769-22189816 欧阳小姐 HTTP://szlif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