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中s7kafapx.exe程序错误原因

楼主(2006-02-14):
每次进入程序块时就出现s7kafapx.exe程序错误,从而不能进入程序。哪位仁兄知道原因请帮帮忙,谢谢!我的油箱:gbin008@sina.com

网友A:
从新安装软件

网友B(2006-07-2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从新安装还是如此,不知哪位高手能帮忙?
小弟先谢过了!
lcg2008@sohu.com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我做拉个GHOST恢复就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