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板的热处理

楼主(2006-02-14):
现在有一个用于煤矿下面的光干涉甲烷传感器,在使用过程当中由于井上和井下的温度相差太大,造成了基板(用铝材制作的基板)的变形,进而导致了零点的漂移.虽然采用了多种手段对基板进行热处理,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请问哪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二.表示真诚的感谢!

网友A:
软件补尝!

楼主:
因为基板的变化是一个非线性的曲线,这根曲线现在还没有办法找到.我们也用过这种办法,但没有取得效果得,所以采用软件的办法来补偿几乎是行不通的.

网友B:
‘基板的变化是一个非线性的曲线,这根曲线现在还没有办法找到’——一边升温一边测漂移;温度升完了,曲线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