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A-B ULTRA 200 驱动器故障

楼主(2006-02-14):
A-B ULTRA 200 驱动器故障:该驱动在加电后,显示“C...2...U...C...2...U...”(驱动不带其他负载)。而说明书上未见有该代码的说明?!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高手请费费心啊!

网友A:
应该是UC2,过电压,哪个阶段查手册。

楼主:
这个问题我们已解决!装配时犯个小错。谢谢回复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