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吸合不良故障

楼主(2006-02-14):
触器老是吸不上,触头老跳,有时吸合一段时间后又跳掉了,查不出原因。该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照明的,采用两地控制。除了电压降和接触器本身的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啊。

网友A:
彈簧斷了

网友B:
难道线圈有问题??

网友C:
有的时候接触器内部进入脏东西会导致接触器吸合不实,并发出噪音。你说的这种情况还没有见过,不过可以先更换一个看一下,如果问题还存在,就应该从线路上找毛病了!!

网友D:
这种情况,经常遇见,一般有经验的老电工,都知道,是接触器内电磁铁芯表面脏了,造成吸合面不平整而引起的。把它取下来,在平整的水泥地面上磨一磨或用刀片刮干净既可~!~!

网友E:
最快的是换个接触器试试

如果除了电压降和接触器本身的原因  看看控制回路有没有问题,比如接触器自锁辅助触点,热继常闭点,停止按钮等等

网友F:
除了电压降和接触器本身的原因,那就是控制回路的线路,触点接触不好了!

网友G:
1、上下磁铁的吸合面脏了,有异物造成两磁铁吸合面不平整;
2、短路环断裂或是作用不大。自己可以做一个更换试试。

网友H:
查一下线路和保护吧.

网友I:
接触器带什么负荷?
换个地方接地——临时接到暖气或者水管上确定原因。

网友J:
,先查控制回路,

网友K:
就是控制电压已经降到了线圈的吸持电压以下。如果不是系统电压变化太大,按照大天使的方法检查一下应该可以排除此故障的。

楼主:
接触器是控制照明电路的,基本上都是节能灯。还有一点,因工作环境是在廊道,环境比较潮湿。我测过接触器线圈电压正常,有220V,我估计还是接触器本身的辅助接点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L:
我也赞成接点有接触不良的说法。
把控制回路也传上来给大家瞧瞧吧.

网友M:
先查控制回路,采用排除法。

网友N:
1,接触器内部可能进入脏东西,2,有时如拆过后短路环安装位置反掉也可能,3,电压有问题。

网友O:
是新装的还是用过一段时间?

网友P:
线圈老化,线路老化,周围工作环境有问题

楼主:
本人还在学CCAD,暂时 还不太会用,无法传接线图上来,抱歉。原理图不复杂,就是两地控制一个接触器启动,启动按钮两个,停止按钮两个,接触器自锁接点,另外还有两信号灯,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关键是控制按钮在不同的两地,查起来有点麻烦。

楼主(2006-03-25):
周公的换个地方接地——临时接到暖气或者水管上确定原因。
是什么意思?我怎么看不懂啊,有知道的吗,指点一下。

网友I:
地线电阻大。
特别注意有的柜子接地只是装在水泥底座上,没有连接地线的情况。

网友Q:
周公说的有道理。

楼主:
没周工说的复杂,我题目就说了是控制照明的,分两地用按钮控制,220V的电源,用接触器合闸而已。控制箱是绝缘材料做的挂在墙上的那种,线路用PVC管布的,不存在接地的问题。
还是要感谢周老前辈的解答。

网友R:
如电源没问题。去掉自锁线,换用旋钮,如还不行,换个线圈试试。

网友S:
我想了想.决得还是控制回路有某个接点接触不良.或是接触器的铁芯不干净.请多指教.

网友T:
用万用表一直监控接触器线圈两端电压.电压足够,就是接触器本身问题.不够就是线路问题.  :)

网友U:
不是铁心的问题,如果是因为铁心脏接触器会跳,那么在吸合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噪音。
主要原因是接触器辅助触点有问题,或是电压突然降低

网友V:
   首先应该看看控制回路,换一个是最直接的方法.时间长了辅助触点会氧化的.

网友W:
"有时吸合一段时间后又跳掉了"的原因有多种:
1、两点控制距离过长,电压波动;
2、控制回路各接点接触不良,断开线圈接线,检查回路应正常;
3、接触器可更换一个新的,注意线圈和控制回路电压一致;
4、有没有在照明回路上使用大负荷的用户,不知你是否使用了过负合元件;
5、工作环境因素有无其它扰动(如湿度等)。以上诸位专家分析的很有道理。好好查一下,不应该很困难!

网友Q:
因为是220V电压,不知道这个控制电压是隔离变压器出来的还是直接使用相线和零线,如果是直接采用相线和零线的220V电压,有必要查一下零线是接到中性点的真正的零线还是接外壳的地线。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建议看看自锁用的辅助触点和停止按钮
或者………………我觉得不太可能,这个照明回路没有用热继电器吧?

网友X:
是不是用了380V的接触器?就两原因,控制回路有接触不良或工作电压不对接触器电压

网友Y:
根据经验,应是接触器表面有油污

网友Z:
线路问题

网友AA:
是磁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AB:
应该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或控制回路有问题吧

网友AC:
查自保怎么样?

网友AD:
我想也应是接触 器的自保接点有问题。

网友AE:
你的交流接触器和控制、保护回路处在潮湿环境,触点和线路氧化而造成接触不良是有很大可能的。电源你排除了。不考虑电压降和接触器本身的原因还会有其它原因吗?可能没有了。如果有的话就是在控制和自保的公共线路中出现接头氧化和导线出现似断非断的情况。导线中间断路的情况也不稀罕。最好用跨接屏蔽法孤立断路区位。

网友AF:
接触不良

网友AG:
排出电压降与接触器本身问题之外那就是控制回路的问题了,接触器的自锁触点是否接触良好,两地控制停止按钮的触点、压线是否松动、线路是否有接头、是否有人告破环

网友AH:
是不是线圈两端的保持电压低了,你可以先测量一下线圈两端的电压,看是否符合要求,如果还不行就换个接触器再试一下.

网友AI:
是否线路的绝缘不好?但是又没有明显迹象,造成接触器老是吸不上,触头老跳,有时吸合一段时间后又跳掉了?

网友AJ(2006-04-24):
环境潮湿!
1.造成漏电:漏电保护;
2.触头易污糟,接触不良,接触器线圈工作电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