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台安K1-402-M3资料

楼主(2006-02-14):
台安K1-SERIES变频器,型号K1-402-M3需要调整参数,没说明书.主要调整:1.V/F曲线  2.参数初始化.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2009-03-04):
Fn5:V/F曲线选择(0-15,15为自定义)

Fn37:最高频率

Fn38: 最高频率电压值
Fn39: 中间频率
Fn40: 中间频率电压值
Fn41: 最低频率
Fn42: 最低频率电压值

同时按RESET和READ/ENTER键为参数初始化

说明书整理中,敬请关注http://liheming.jimdo.com/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