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维修

楼主(2006-02-14):
110KW M系列三肯 第一次上电的时候一运行直流母线接触器就跳了.老报  LU 有时报OCS  但是我把驱动信号 线都从插一下 再上点又不报了.但是如果再等放完电在上电 又会出现同样的故障.

网友A:
不接电机如何?输出电压是否平衡?参数恢复出厂值。

网友B:
一般三肯变频器 LU 欠电压报警  一般是直流回路接触器,没吸合,或控制板 检测有问题,oc 属于过电流报警,一般是模块有问题报警或 驱动光藕有问题,

网友C:
那么老的机器先把电容换一下,记住要把开关电源的那两个大的也换掉,有变频器的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楼主:
这台机子已经很老了,大概10年以上了,去年修过 ,把驱动电容换过。我换了块控制板也还是出现同样的故障~  不接电机,第一次上电的时候一运行直流母线接触器就跳了.老报  LU 有时报OCS ,从插一下插件, 再上电又不报了.但是如果再等放完电在上电 又会出现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