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模块可以控制伺服放大器吗?

楼主(2006-02-14):
我想用Q62DA控制MR-J2S-200A伺服放大器进一步控制HC-SFS系列电机,而不是通过定位模块
QD75P1来控制,可以实现吗?怎么实现?

网友A:
看你的具体要求了。对位置要求不严格吗?

楼主:
不严,主要就是速度控制,CN1A有20个孔,怎么实现呢?

网友B:
可以这样控制.算法等要在PLC侧完成

网友C(2009-02-26):
请问这个工程完成了没有?想了解一下过程谢谢

网友D:
没有问题,关键是你的模拟量输出的逻辑条件和值的控制,其余的都交给MR-J2S。我做过用工控机来控制MR-J2S,和你这个很类似,只不过我的DA是用工控机,你的是PLC,剩余的我的反馈进PC,不知你要不要反馈?

网友E:
用速度模式还是可以的

网友F:
可以这样控制.我们的包装机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不严,主要就是速度控制,CN1A有20个孔,怎么实现呢?

你好,请你提供程序给我参考啊!

网友G:
按伺服放大器的速度控制模式来配线,是绝对没问题的.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