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120s系列ch1通讯问题

楼主(2006-02-14):
我用plc做主机(485),与单片机进行多机通讯。ch1 设置为19200 8 none 2。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单片机可以收到plc的数据,但plc却收不到单片机的数据。把单片机程序改成单机通讯模式后,plc就可以收到数据。请教各位大侠,plc 的ch1难道不能进行多机通讯吗?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发送给我zjd-2003@163.com

网友B:
K120S的CH1通道支持多机通讯.用此通道通讯多台变频器,我做过多次应该是没有问题.至于您的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站号如何设置的???速度先调慢一些.停止为改为1试试

网友A:
LG的RS485支持1:N的通讯,

网友C:
"把单片机程序改成单机通讯模式后?"  你是怎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