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做了CAN的通讯,可以与大家探讨

楼主(2006-02-14):
我最近做了山东鲁能控制工程有限公司LK系列智能模块的通讯,如果大家有什么通讯方面的问题可以问我。大家一块探讨。

网友A:
能帮我看看我的初始化程序错在那里???
/********************************************************
*函数原型: void Sja_1000_Init(void)                     *
说明:
      初始化sja1000为 Peli模式 自测试模式
*********************************************************/
void Sja_1000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tt;

bit s;

    for (tt=0;tt<100;tt++);
//置复位
s=1;
while (s==1)
s=BCAN_ENTER_RETMODEL();  //MOD.0=1
if (s==0)send_string_com("  ENTER ");

    //测试SJA1000
s=1;
while (s==1)
s=BCAN_CREATE_COMMUNATION(); //测试寄存器
if (s==0) send_string_com(" CREATE ");

    //初始化时分控制器: PeilCAN模式、CLOCKOFF禁止
s=1;
while (s==1)
s=BCAN_SET_CLK(0xC8);    //CDR=0xC8;
if (s==0)send_string_com(" SET_CLK ");

// 设置输出控制器
s=1;
while (s==1) s=BCAN_SET_OUT(0xAA);  //OCR=0xAA;
if (s==0)send_string_com(" SET_Out ");

    //设置总线时序(波特率)
s=1;
while (s==1)
s=BCAN_SET_BANDRATE(0x04); // 100Kbps
if (s==0)send_string_com(" BANDRATE ");

   // 设置滤波器,地址为本地的IP前29位,全匹配
    s=1;
while (s==1)
s=  BCAN_SET_ACR(0xFF,0xFF,0xFF,0xFF);
    if (s==0)send_string_com(" SET_ACR ");
s=1;
while (s==1)
s=  BCAN_SET_AMR(0xFF,0xFF,0xFF,0xFF);
if (s==0)send_string_com("  SET_AMR ");

// 模式控制器:  单滤波器、正常模式、清除复位请求
s=1;
while (s==1)
s=BCAN_SET_MOD(0xFC);      //正常 MOD=0xF8; 自测0xFC
if (s==0)send_string_com(" MOD ");

s=1;
while (s==1)
s=BCAN_QUIT_RETMODEL(); //MOD.0=0
if (s==0)send_string_com(" RETMODEL");

//设置错误报警限制寄存器 为192(0xC0)
    s=1;
while (s==1)
s= BCAN_SET_EMLR(0xC0);   //EMLR=0xC0
    if (s==0)send_string_com(" SET_EMLR ");

// 中断控制: 总线错误中断、发送中断、接收中断
//s=1;
// while (s==1)
s=BCAN_SET_INTENABLE(0x03);   //IER=0x03
if (s==0)send_string_com(" INTENABLE ");

楼主:
你写的程序流程是可行的,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所谓的“错”指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