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调试ACS510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02-14):
我们在调试新购的ACS510时,需要“跟踪+起动转矩提升”正转1分钟,停车后再同样情况地反转。正转时一切正常,反转时出现起动转矩明显不足的情况,起动转矩提升很缓慢,而且加负载后变频器还会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原来用的是ACS400,正反转都很正常。有哪位老师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A:
跟踪去掉,试试吧,QQ 317380825

网友B:
建议使用闭环矢量

楼主:
“跟踪”去掉后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有谁知道呢?

网友C:
ACS510是风机水泵类变频器,ACS400是通用型,看你的负载是否适合。

网友D:
选型不当。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xinwang在 2006-2-15 19:29:00 发表的内容:
  ACS510是风机水泵类变频器,ACS400是通用型,看你的负载是否适合。
--------------------------------------------------------------------------------------------
不会有什么区别吧?两种应该都是通用型的呀!

网友E:
你把第26组参数压频曲线改成线性控制就没问题了

楼主:
明天再回厂里试试,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谢谢wodjdkdj,你说得对!也怪我粗心大意,没有想到检查一下ACS510和ACS400的默认设置有什么不同。

网友F(2007-02-11):
麻烦问问我现在在调试的时候选择是是得电自动启动变频器,可是我现在变频器的辅助电压输出+24却没有,所以我的外部回路的继电器不能动作,谁能告诉我这+24V是我参数设置问题还是回路问题?

网友G:
楼上有个同行说很对,对于2种系列变频器你应该是选型出了问题,

网友G:
还有就是WODJDKDJ说的,26组参数要改,DC24V没有?用万用表先测量下控制板上的DI口有没有24V吧

网友H:
这个问题讨论得不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