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件到位的视频检测

楼主(2006-02-14):
我的项目是,对工件进行激光焊接,要检测工件是否完全进入固定它的夹具中,如果没有到位就停止下一步操作,停止激光焊接,防止激光误焊到其它的地方.零件是1.8mm正方形,象火柴根

网友A:
用日本的KEYENCE传感器,影视系统,精度很高可达微米级

网友B:
有点象我们做的触点焊接检测。视觉是个很好的检测手段,但是否合适安装和速度等考虑因素很多,取决于设备情况。可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C:
松下电工机器视觉系统代理:021-64951640
zhaojie9992003@yahoo.com.cn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夹具中装一个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检测距离根据实际需要!

楼主:
是的目前是准备装微动开关,如果零件没有进入夹具就可用微动开关解决,可是有的零件进入夹具中后就差约0.2mm--0.1mm的间隙,我们用肉眼能观察到,但微动开关却无法检测,除非用机械杠杆原理把这间隙放大到1mm-2mm就可以用微动开关检测了,还有就是加大气缸的对零件的压入力,强行压入.还有就是对焊接质量的检测,现在是用人工观测,约两秒一个,真是眼花

网友E:
微动开关 <> 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
‘对焊接质量的检测,现在是用人工观测’——加装摄像头放大后观察就不那么累了。

网友F:
我能给你解决工件到位和质量检测的问题!请联系023-61830758
重庆安的利 胡安洪

网友G:
建议考虑VT510
30万像素
www.vtest.com.cn

网友H:
我公司已做过许多类似的成功方案。运动控制结合机器视觉,如做一些手机按键检测,流水线的产品在线检测,有需要了解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www.adtech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