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ATV-38显示OSF故障

楼主(2006-02-14):
请各位师傅帮帮忙,我是一名新手,我有一台ATV38变频显示OSF故障,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真心谢谢!

网友A:
OSF的意思是电源电压过高。

量一下进线电压。手册上有的。

楼主:
我量过了进线电压并不高呀,就不知道一般坏在那块板上,或检测电压部分在那块板上

网友B:
电压检测有取样电阻的,还有运放

楼主:
请问这位高手,电压检测取样电阻,还有运放在那快板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