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相异步电机声音太大??

楼主(2006-02-14):
服务功能通过Email来完成

网友A:
你没留下Email怎么联系啊?

网友B:
轴承OK?电源OK?

网友C:
1、三相绕组电阻是否相等(差异不能太大);
2、轴承是否正常;
3、负载是否合适。

网友D:
不通电时用手转一下,有没有异声,如有就是轴承,如没有就空载通电測电流正不正常。

网友E:
一;检查电源电压.二;检查轴承,三在偏摆仪上检查转子径向条动.如以上几个方面都OK,你就向上帝祈祷.

网友F:
存在几种可能:
1.电源高次谐波 严重;解决方法:加装电抗器、滤波器、电容补偿装置
2.欠压或缺相。解决方法:检查电路
3.电动机轴弯了。:修理或更换,要么就仍掉。

网友G(2006-03-22):
如果有震动,就是动平衡做得不好,重新做一下动平衡。

网友H:
可能是震动有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