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

楼主(2006-02-14):
各位:我想将一4096的编码器输入信号改为1000的输出,如何实现.(只能在外部实现,驱动器自已无法解决),以上信号均为4倍频.谢谢

网友A:
不是整数比,会比较麻烦。实现这种功能,现成的东西不是太贵就是不太好用(转换时间有延迟)。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只能这样做,没有可变通的参数去修改,如要自己搭建电路,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A:
拿单片机自己做吧,每收到4个脉冲就发一个脉冲,内部用个计数器,计数达到某些值就少发一个。

网友B(2006-06-07):
分频信号的具体功能是什么呀
那为大虾可以讲解一下

网友A:
降低频率

网友C:
如果 4 分频,用一个 CD4013 也可以,块把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