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 7 计数模板编程

楼主(2006-02-14):
小弟我在学用计数模板编程时发现在step 7 里找不到FC0,看例程时也不能查看FC0的帮助(看到的是CALL_FC 的帮助)。我用的是STEP 7 5.3 SP2中文版。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可以看用户手册,系统功能块说明

网友B:
你没有装高速记数的驱动盘

网友C:
你的先安装FM450-1或FM350-1计算模块的驱动盘以后,你才能找到FC0和FC1及UDT1

网友D(2006-03-24):
是的,先要安装驱动才可以。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请问哪可以找到高速记数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