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求助:QD75P2与MR—J2S—A之间的接线资料

楼主(2006-02-14):
MR-J2S-A的资料上没有这情况的接线,各位大哥谁提供一份吧,谢谢!

网友A:
请参见MR-J2S-A的手册P3-4页关于AD75P与之连接的接线图,另外看QD75P手册3-17的个端子信号

网友B(2006-09-17):
是所有的控制模式都是这么接的吗?

网友C:
前辈规则都是设计好得,就是用你得专业能力呢,WAJUEZISHENBAOZ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