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外国镗铣床上的,请看图片)

楼主(2006-02-15):
现准备对一台西德的镗铣床进行改造,上面有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怎么样知道是好是坏,能不能用,向大家请教.

网友A:
应该不是一个单一的元件,要看他的功用,用国产的代替,看你的图片可能进去的有电源,内部可能有保险。

网友B:
是不是,直线电机啊

网友C:
有可能直线电机啊,也可能是一些位置检测的传感器呀

楼主:
是测量距离的,不知是什么尺.(磁栅尺?)

网友D:
飞云说的对,有可能是测距用的,你更具现场情况应该看的出来的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E:
是俄罗斯产的光栅开关,用于保护加工工人手在机器中时设备误动作,对人体造成伤害

网友E:
是俄国产的光栅开关,防止人体进入机器时设备误动作造成伤害。

网友F:
可能是老式的感应尺,测量位移的,现在多用高分辨率的光学编码器(尺)。

网友G:
你说的是德国的,我看有俄文,可能是俄国出的老式光栅尺?!

网友H(2006-04-17):
是俄罗斯产的光栅开关,我们做过此类项目改造。可以用海德汉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