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s401-000432变频器无输出问题,在线等,急!

楼主(2006-02-15):
我这有台acs-401-000432机器,上电后显示都正常,把参数设置为工厂宏,然后改为面板设定,设定频率为50hz,启动运转正常,测量输出电压,三相无任何输出电压。请教高手,一般是什么故障导致‘,谢谢。另外请教光藕3150的测量方法。

网友A:
可能是电源部分的一个电阻烧了。在广州附近的话可联系我13600003572

楼主:
先谢了,我们离的有点远,高手能否告诉,这个电阻有标号吗是哪个,另外控制板有问题的可能性存在吗

楼主:
高手请指教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