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控制请教

楼主(2006-02-15):
做过三台同样的变频器控制风机转速的系统,有两台现在正常运行,有一台却出现了有时不能调速的问题,是时好时坏。系统是采用的总线采集信号,4-20ma电流控制转速,本来也想用总线发送信号,但是PLC只能接受变频器的信号,却无法写下去,只好采用预先做的电流控制,一并问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怎么时好时坏呢,说明白些。现象表述详细点,好吧。QQ 317380825

楼主:
具体原因没有找到,现在只是发现变频器的接受信号端有4-20MA的电流变化,变频器的显示接受信号也有变化,只是鼓风机却不能够按照接受的转速电流信号变化,当时也很奇怪啊!谢谢帮忙研究一下!

网友B:
是否有干扰啊?

网友C:
起停,使能是用的开关量吧,这类信号检查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