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台达文本显示屏TPO2G的问题!

楼主(2006-02-15):
我用的是TPEDITOR1.09编辑页面,可是我昨天编辑了9个页面,而且保存了,而且都显示存储完毕,可是今天我过来打开程序却只有0~3页,搞得我好郁闷,昨天做的全没了,每次都存储了,为什么后面的没有呢,于是我再增加一页,然后随便添加一个静态文本,保存,显示存储完成,然后我关闭软件,然后打开刚才保存的文件,还是只能显示0~3页,后面的保存不了,怎么回事,难道只能有4页的限制,可是我看到有人的有好多页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苦闷!希望哪位高手给予指点!!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A:
绝对没有4页的限制,是否在保存前有先编译?

楼主:
没有啊,因为我现在没有机器,只是在网上下载了软件然后进行编页面,问题是我现在再增加一页的话,保存,可是当关闭从新打开文件时却没有保存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有一个他人的例子,我试图再增加一页,然后保存,也是出现保存不了的结果,到底怎么回事,我也真是高不清楚!

网友A:
我试了,不会呀~,请看看你的TP109版本(点选菜单 说明(H)--->版本)?

楼主:
to yangyafeng:是的,我现在发现很多问题,比如你建立一个文件a,点保存,将产生另一个文件,a1.tpe,其实你在a中修改的并保存,其实是保存在a1中,而且开机界面在a1中不能显示a中保存的内容,呈献空白页,你有QQ吗,我的
qq:275912343
这样说得更清楚一点

网友B:
不会的,我用过,可以保存

网友C:
这个问题是由于兼容低版本软件的问题,如果用以前版本编辑的用户程序,打开添加页面后保存,会在相同存储目录下生成一个同名的临时文件,这时打开原来文件你会发现添加 的页面没有,而打开临时文件则有添上.如果直接新建程序不会有此问题

楼主:
to 赵越锦:你说的就是这样,我刚试过,我直接新建工程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只要你按第二次保存,即第一次保存后再编辑再保存一次,就会出现一个临时文件,后面编辑的结果保存到那个文件中,但是我昨天编辑的文件也没有保存下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白弄了,这难道是软件的缺陷?

网友C:
这不是软件的缺陷,主要是为了保护旧版程序,因为低版本的软件不能打开高版本编辑的程序,你昨天编辑既然保存了,应该有存下来.

网友D(2009-04-01):
我正考虑用台达的文本显示器,而其已经订购,我有一些后悔,怎么会有那么多缺陷,没有技术支持吗,售后也有缺陷啊。?

网友E:
有技术支持的,台达的文本如果用于监控台达的PLC的寄存器内容或者输入、输出点的状态,没有太大的问题,大部分BUG已经得到解决

网友F:
可以试试POP文本显示器,我们近期还推出了一种基于ARM处理器的POP文本显示器,速度超快,画面容量最高可达3Mb,且支持双串口连接,推广期成本价销售(40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