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研华板卡应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6-02-15):
各位大虾:
  你们好!小弟现在有一问题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
  硬件:研华P4工控机、研华PCL-818L多功能数据采集卡、PCLD-8115模拟量输入卡、PCI-1720模拟量输出卡。
  软件:WIN2000操作系统、组态王6.5版本组态软件。
  实现功能:利用外部传感器采集模拟量信号(0-20mA)给工控机,用组态软件编程,输出一个4-20mA的模拟信号,来控制变频器带动电机。当电流增大时,模拟量输出变小,变频器速度降低。如:在一个恒压供水系统中,压力传感器采集模拟量信号(4-20mA),当管道内的压力降低时,传感器所采集的电流变小,而此时,变频器带动电机的速度就要加快,一保证管道内的压力恒定。设定管道恒定压力为0.6MP,这一功能如果用组态王实现。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

网友A:
做一个工程转换就可以了。
公式换算: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的帮助,非常感谢!

楼主:
激情如火大哥,我是个亲手,我看了您的贴子以后,还是不大明白,您能不能在详细解释一下呀。

楼主:
各位大虾,都来帮忙呀!?

楼主:
这么多工控人,都没几个会的吗?
还是。。。。。。。。。。。。

网友B(2006-04-30):
各位大侠:
    你们好!
    我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我现在在搞一个基于LabVIEW虚拟仪器的温度测控系统,想让大家给我点提示,把系统的主界面弄的专业一点,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整!有哪路神仙可以支招,多谢!回复邮件是:hxtian520@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