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

楼主(2006-02-15):
流量积算控制仪大都没有调节输出功能,有没有带手动调节输出的,最好是进口品牌?请教各位

网友A:
如果你的流量计输出是电流电压信号,厦门宇电的AI-808可以满足你的控制要求,如果你是频率信号又需要累积流量就要加一台AI-708H就可以实现。

楼主:
孔板流量计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AI--808能同时积算流量和手动调节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吗?

网友A:
AI-808只可以用来调节,如需累积流量需要流量积算仪啊(AI-708H,它可以变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