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教PID控制流量

楼主(2006-02-15):
各位朋友:我现在要通过调节阀来控制水流量,一个调节阀,一个涡街流量计,一个PID控制仪.我曾经用一个普通的温控表(导电SR3)来控制,有些波动,波幅在2%左右.请教各位,有没有更好的PID控制仪控制?

网友A:
选用厦门宇电的AI-808,可以采用手动自整定使控制满足你的要求,网站:www.yudian.com
如不清楚可来电咨询800-858-2033转14

楼主:
和温度控制不同,自整定控制好象不可以,我也用过红润的,和你们宇电差不多,我的P值调到250以上,250以下就跳动很大,没法控制,P值是越大越稳定,但是过大问题来了,PV很难升到SV值.

网友A:
要先使用手动自整定。只有808和808p有该功能,我已经使用很多了,都是用来控制调节阀的。如不明白可以详谈,0592-5653698-14

网友B:
流量控制稳定是比较难,常规的自整定并不适宜,需采用手动-自整定方法。
如采用厦门宇电AI-808AX增强型智能调节器,4~20mA输出控制调节。在使用过程中AI调节器 结合PID调节、自学习及模糊控制技术,能实现手动自整定,就可以。
手动-自整定方法
手动自整定是先用手动方式调节,等手动调节基本稳定后,再在手动状态下启动自整定,
这样仪表的输出值将限制在当前手动值+10%及-10%的范围而不是OPL及OPH定义的范围,从而避免了生产现场不允许的阀门大幅度变化现象。
此外,当被控物理量响应快速时,手动自整定方式能获得更准确的自整定效果。
由于自整定执行时采用位式调节,其输出将定位在由参数OPL及OPH定义的位置。在一些输出不允许大幅度变化的场合。
如某些执行器变频器、电动/气动调节阀应用于恒压供水、流量调节控制的场合。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如有不请楚请与我联系Email:shaoping1952@126.com

网友C:
可开发出创新性、具有独特性能的一种“可编程过程控制器”
请看:www.greatelec.com
这种新型“可编程过程控制器”对于复杂的温度控制、复杂的压力多段控制等具有独特的
功能,利用该控制器在军事、石油、化工、科研、计量等诸多领域开发出特有的专业测试、测量控制系统,利用该控制器开发出的系统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0451-84270210 88585115 13904515210
great@greatelec.com

网友D:
楼主,你好.现场有调节阀,PID调节仪表不能用自整定来调节,用人工设置PID参数,且只设置PI两个参数即可,无需加上D(微分);微分设置不好,会使整个调节回路产生扰动.可选用百特XMGA5000仪表来实现.
请登入百特网站www.fbtc.co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