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高压变频还是低压变频好???

楼主(2006-02-15):
我公司是一家供水公司,想对电机进行改造,请教用高压变频还是低压变频好???

网友A:
若功率较大,而且变频器与电机距离较远建议采用高压变频器,节能效果较好,不过成本较高。

网友B:
用变压器变压,再用低压变频器,成本低,可靠.

楼主:
10kv电压,250kw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