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2-15):
在恒压供水系统中由于更换压力检测器后,实际检测到的压力值比原来大了!导致系统的压力变大,热水和冷水的供量不均。PLC显示屏上显示的压力差也比原来大了!
请问,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或者调整那些参数为好?

网友A:
如果是PID控制,可以调整给定值

网友B:
有空电13006665862.兄弟我给你出个主意